伺服主电源输入和控制电源输入

楼主(2014-02-13):
如题目俩种电源输入有什么不同,在接线方面有那写注意的地方,如果我给伺服供电怎么接线。

伺服说明书上写着是同时给电,可我这里只有220的电,并且我只想让伺服上电。

网友A:
1,你需要对伺服 的 控制线路了解清楚

2,伺服 主电源 供电 和 控制 电源 完全 是 两样 的

网友B:
伺服主电源根据驱动器的型号不同可能是单相/三相AC220V或AC380V;控制电源一般是单相AC220V。

网友C:
三相的电机运行更加平稳,具体接线可以参考对应伺服说明书的接线图

网友D:
   通常伺服说明书都是这样要求的:主回路供电的接触器受伺服输出端信号控制,所以控制电源先上电,自检后输出信号主回路才上电。

   我应用中为了电路简单,控制回路直接取自主回路,一起上电。

网友E:
我用的伺服,主电源上了之后,控制电源可以关了都继续工作。所以就只要主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F:
请问楼主指的是那种电源?

我这边松下的伺服有三种电源,主电源,伺服控制电源,外部信号电源。

一般把主电源和伺服控制电源通过跳线短接。外部信号24V从PLC取出

网友G(2014-04-09):
如果只是想把伺服驱动器上电就只要把220V控制电源就好了

网友H:
伺服主电源根据驱动器的型号不同可能是单相/三相AC220V或AC380V;控制电源一般是单相AC220V。 通常伺服说明书都是这样要求的:主回路供电的接触器受伺服输出端信号控制,所以控制电源先上电,自检后输出信号主回路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