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4-02-13):
        温度控制仪表,凡是需要检测或控制的机械、设备、炉窑、容器、液体、气体、固体等温度的都可以安装,是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工矿企业理想的实验和生产设备。但是在使用时,温度控制仪表系统由于多种干扰因素的影响,会出现故障和误差。

       那么接下来小编就跟大家介绍温度控制仪表的常见故障:

       (1)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2)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3)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4)温度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此时是调节器本身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