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信号来控制鼠笼电机达到恒速

楼主(2014-02-13):
公司在做一项目,用两条PWM指令来控制两个变频器,使各鼠笼式电机达到各自的速度,为了使各自速度恒定,电机上又加了编码器(编码器信号是给PLC)。现在我已经把两电机驱动起来,并用高速计数器采集了编码器信号。但就不知道怎么把编码器的信号与我的驱动信号关联起来,达到恒速。各位大侠谁有做过类似项目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编码器测速(实际值,也就是过程值)与你的目标值(设定值)比较,做一个PID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测速(实际值,也就是过程值)与你的目标值(设定值...

哥,我也是这样呀,松下的程序做了三千多步呢,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个具体的方法。我把原来的程序传上来给你看看吧(好像传不了附件)

网友B:
最好是编码器直接进变频器,让变频器全责管理电机。

网友C:
应该要做PID控制,转速和采集过来的值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编码器直接进变频器,让变频器全责管理电机。

是呀,我也觉得这样简单点 ,但客户为了省成本,就让PLC去采集编码器信号。我们也只能案客户要求去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要做PID控制,转速和采集过来的值进行比较

不知道怎么在这程序里做PID,我的程序误差是2%,兄弟能详细讲解一下在这样的程序做PID控制吗

网友D:
我用二分值逼近做过,架构是电机+编码器  PLC模拟量到变频器。

有两个问题:a. 编码器线数不能上去,PLC高速技术频率一般200K,所以1K的编码器,最高转速就只能到1200RPM;

                    b.PLC扫描周期影响速度计算(使用的高速计数+计时器),程式有其他功能,正常工作是几ms,但是当打开在线或者人机下载参数使,有时让扫描周期变成10多甚至30ms,速度会有个波动;

        效果:后面编码器选的100脉冲/圈的,工作转速800--1200RPM,正常波动范围+-2RPM;在情况二的状态下,波动有10RPM,不过时间很短(大概两三秒)。

网友B:
用plc做全闭环,你也累,plc也累。连变频器也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二分值逼近做过,架构是电机+编码器  PLC模拟量...

我做的项目应该是跟你的一样的,但我精度没你的高,我的编码器一转才360个脉冲。变频器也只工作的30Hz以下,机器整体速度都不快。

您是用做么品牌的PLC做的,能详细讲解一下我的编程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做全闭环,你也累,plc也累。连变频器也累。

是呀,但客户要省成本呀,咱们也没办法哦

网友B:
你要解释给客户。

用高端的产品,已经有了相应的模块。可以立即使用。低端的产品需要人工开发软件。如果你出双倍的人工给我,我能开发这个软件,而且成功应用。那么高端的东西就成摆设了。那么我也不干这行了。我去改良这个高端的东西不好过?

网友B: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能在这里体现。客户用购买高端产品的价格投入向低端产品的开发,也根本不能达到高端的水平。使用低端产品就不要期望可以达到很高的心理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能在这里体现。客户用购买高端产品的价格...

哈~~~~兄弟说的时呀,但价钱我们老板已经谈好了,所以我们干技术的,只有干的份了。

网友E(2019-04-11):
学习一下 新人入门 受益匪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