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读取电能表数值,plc怎么编写通信协议

楼主(2014-02-13):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x1n,需要读取dds879-e型电能表的数值,通过rs485串口,电能表的通信协议是DL/T645,求plc程序的编写或者类似的程序。

楼主:
我是新手,希望大神们能讲的细一点

网友A:
你这读取电表值还关PLC什么事?不是一般监测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读取电表值还关PLC什么事?不是一般监测就可以了么

我plc读取后会传输给触摸屏,因为触摸屏串口接了温控表所以用plc来通讯。触摸屏联网后,我可以远程看到数值。

网友B:
fx plc需要手工一条一条指令编出这个通讯协议,一般都事先选择已经有相关协议的仪表和plc来用。

网友C:
DL/T645协议发上来看看,使用RS指令就能实现,具体事例网上挺多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编写好通讯协议了

楼主(2014-03-17):
用无协议通讯,也就100多步的程序

网友D(2014-07-27):
方便程序发我个不,学习借鉴下!

网友E(2014-11-08):
读取电表的数据通过组态王,VB都可以的。我已经成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读取电表的数据通过组态王,VB都可以的。我已经成功了。

给大家分享下!截图讲解一下

网友G(2014-12-15):
读取电表的数据通过组态王

网友H(2015-02-10):
我现在也在用FX1S通过FX1N-485BD和温控器通讯,采用无协议通讯,温控器只支持标准的MODBUS通讯,最近一直在调,发送读命令没有反应,有没有大侠做过类似案例,分享一下

网友I(2019-06-10):
我现在也在用FX1N通过FX1N-485BD和DDYZ71-Z电能表485通讯,采用无协议通讯,想读取电能表的有功功率、电流和无功功率这些值,有没有大侠做过类似案例,求指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编写好通讯协议了

大神能分享一个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