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7 pro密码问题

楼主(2014-02-13):
以前没有用过施耐德的PLC,属于新手了,所以有些简单问题需要求助,首先是一个密码的问题,使用的PLC为tsx3705,设置了密码,无法上传程序,现在找到了原程序,实用软件为pl7 proV4.3,我想问下,从哪里可以看到原来设置的密码?新手求助,问题简单,大侠见谅勿笑。

网友A(2014-04-26):
发auto_glb@qq.com,可<此处内容被屏蔽>码。

网友B(2014-06-21):
pl7 上载不了不是设置了密码,是设置了权限,在软件里面有个勾选,如果选中了,那么即使原始程序的作者也没有办法上载程序。你取消勾选,再下载,然后上载就没有限制了。

网友C(2014-08-23):
引用 网友B:
pl7 上载不了不是设置了密码,是设置了权限,在软件里...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那个软件里的勾选大概在什么地方,我没有找到啊

网友D(2015-06-04):
请问勾选在哪,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大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