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D1-200制动器线圈一得电后就冒烟

楼主(2014-02-13):
MZD1-200制动器线圈一得电(380v)没过几秒后就冒烟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线圈烧了,恐怕里面有短路吧

楼主:
但制动器可以正常工作的 可以吸合的啊。

这个是新装上去的电磁铁制动器

网友B:
不会是把220当成380了吧?!

网友C:
鸟在飞   个人主页给TA发消息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4-02-13 19:23:243楼

不会是把220当成380了吧?!

貌似

网友D:
请检查一下线圈的电压及铁芯接触情况是否良好。

网友E:
我就不太相信楼主会把220的线圈装到380的电源上。感觉线圈贴错标签了。

楼主:
标的是380的 接的也是380的啊

我仔细看了,不是线圈冒烟,是线圈中心的铁心冒烟,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
两个原因:一个线圈本身就有短路。另一个原因制动器得电后,吸合的磁芯没有完全吸合,中间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使铁心卡死在半中间留有间隙造成线圈感抗减小,线圈电流增大使线圈过热冒烟。

网友F:
哈,是不是用在行车上的,刹车没有调节好,使之铁心无法吸合到底大电流烧线圈。

网友F:
这个行车制动器的调节需要些耐心的,调节不好就是烧线圈,没有掌握好它的调节规律,换一个烧一个一天能烧上N多个。会很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