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氧传感器的故障诊断与维修

楼主(2014-02-13):
氧传感器在电控汽油喷射发动机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元件,主要用于 用来监测废气中氧的含量,用电压信号反馈给ECU,以控制空燃比保持在14.7。同时,它又是多种故障信号的代言报警元件。经常使用氧传感器也会出现一些故障问题,小编在此盘点几种发动机氧传感器的故障诊断,然后叙述具体维修方法。

常见氧化锆传感器的故障为表面被铅化物或碳化物覆盖,导致气体不能渗透、氧离子不能扩散而失效。当故障灯报警,读取传感器故障碍后,有必要对其进行诊断,因为氧传感器报警不一定就是传感器有故障,其报警信号还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1.点火系工作状况;

2.进气系统密封性能;

3.排气系统是否堵塞;

4.喷油器的工作状况;

5.供油系统油压高低。

因此,在发动机维修中,一旦出现氧传感器报警信号,应通过电脑加人脑对故障部位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调换结合,合理维修。

一、氧传感器的故障诊断

由氧化锆传感器的特性曲线可知:当空燃比维持在14.7时,信号基准电压为0.4-0.5V,当空燃比小于14.7时,其电压逐步升高至0.8-lV,表明混合气过浓。当空燃比大于14.7时,其电压逐渐下降至0.2V左右.表明混合气过稀。这是氧传感器诊断的重要依据,其诊断方法是:

1.以2500r/min运转发动机2min,预热传感器,拔下传感器插线(有加热线固的传感器注意插角位置),用万用表测量反馈电压,检查10S内电压表指针摆动次数。若少于8次,再次预热传感器,检查10S内指针摆动次数,若摆动8次以上为正常。若仍少于8次,则按下步继续进行:

2.脱开传感器线束插头,测量反馈电压。

1)大于0.45V时,脱开进气管上某处真空管,若电压仍大于0.45V,说明传感器损坏,若小子0.45V,说明混合气过浓,应对燃料、进气或控制系统进行检查。

2)小于0.45V时,拔下水温传感器插头,接上一只4-8KΩ的电阻。若电压仍小于0.45V,说明传感器损坏,若高于0.45V,说明混合气过稀。

二、点火系工作状况检测

对微机控制的有分电器或无分电器点火系进行常规检查。检查项目是火花能量,火花塞、高压线、点火正时,点火提前角等。用点火正时灯检查点火提前角时,其红鱼夹接电池正极,黑鱼夹接电池负极,高压传感器夹住一缸高压线,点正时灯对准发动机前皮带轮点火正时标记.当发动机转速升高时,点火提前角应增大。用手锤或扳手击爆震传感器固定螺钉或缸盖四周,点火提前角应明显推迟。

三、进气系统密封性能检查

在进气管适当部位接上一只真空表,发动机怠速时(5OO-600r/min),以海平面为基准,进气管真空度应在57.33-70.66Kpa范围内,否则注修理进气系统漏气部位。怠速时,真空表指针逐渐下落至零,表示排气系统阻塞。真空表指针的变化,还可以检测气门密封和点火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