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KS的屏与和利时LE系列的用485怎么通讯啊,屏里面没有LE的驱动啊

楼主(2014-02-13):
拿到的和利时LE系列的PLC,用485通讯不上。找了屏里面没有LE的驱动,不知从何下手了,请教下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啦

网友A:
找客服,很多都没有的!

网友B:
用ModbusRTU,找和利时要个modbus地址对应表,接线我们这边是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RTU,找和利时要个modbus地址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RTU,找和利时要个modbus地址对应...

这是设置的一些参数  还是不行 该注意的地方也都改了 做了一个直接输出Q0.0D的 就是不行

网友B:
用的外接的端子还是圆孔的?通讯状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外接的端子还是圆孔的?通讯状态是多少?

用的外接端子 通讯参数 N 8 1 通讯波特率 9600

网友B:
串口端口号不对,485是COM2

网友C:
参考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