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西门子PLC脉冲模块控制比例阀?

楼主(2014-02-13):
脉冲模块我以前没有用过,比例阀也没有用过,现在要求用脉冲模块控制比例阀该怎样做,我用AO可以吗?

网友A:
是PLC脉冲模块直接连接比例阀吗?脉冲模块我没用过,我用过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比例阀,具体是EM232输出0到正负10V,输出给比例阀放大板,放大板再接比例阀。放大板输出的是PWM脉冲信号。

网友B:
用0-10V和0-20mA输出都可以,将需要输出的变量摸化到0-32000,直接赋值给你的AO通道就可以了。

有“比例阀放大板”的用法不需要脉冲控制!只能用模拟量控制

楼主:
兄弟们,是按要求一定要用脉冲,所以、、、模拟量控制的原理我也知道,有谁能说一下怎么用脉冲控制吗?

网友C(2018-12-07):
引用 网友B:
用0-10V和0-20mA输出都可以,将需要输出的变量...

-------------------------如何通过模拟电压控制SMC ITV2050-312L的比例阀,可以用PID控制吗?可以给一个程序样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