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如何求速度

楼主(2014-02-13):
现在200PLC的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接位移传感器,用来测量某一机构的位移,现想通过类似求导的办法来求该机构的速度,应该如何求啊,请大家指点!

    具体:我用的是4-20mA的电阻尺,量程为2000mm,用了两种方法来求速度,一种是时钟的办法,取一定时间间隙,求该时间间隙里的位移差,再除以该时间间隙。第二种方法是用定时中断的方法,原理和方法一都差不多。该两种方法效果都差不多,具体求得的效果如下:

1 低速5mm/S左右时(用秒表大致算的),速度比较准,跳动小

2 高速20mm/s左右时(该速度用秒表大致算的),求得的速度不稳定,大部分时间显示20左右,但有时会跳到100mm/s,即速度出现100mm/s的脉冲。

有没哪位有更好的办法啊,谢谢

网友A:
定时中断相对来说是最准的了,楼主可以缩小测量时间,加入滤波函数,平滑滤波+一阶(二阶)滞后函数。如100MS更新一次,可以20MS测量一次,取5次测量值滤波后输出,这样速度较为稳定,也较接近真实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平滑滤波+一阶(二阶)滞后函数是直接调用里面的模块,还是自己编写啊。你有没编过类似的程序啊,可加个Q吗

网友B:
  用 距离测量来求 速度 ? 这个不太准的说,用编码器 来要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平滑滤波+一阶(二阶)滞后函数是直接调用...

 滤波函数一般是自己编写的

楼主:
因为我主要是测该机构的位置,该机构是直线运动(油缸驱动),速度是顺便求下。编码器不是很好测位置吧,如果用编码器测位置的话,可能要对机械结构改动比较大,如要用某种装置把直线运动变成转动

网友C:
必须用中断,但周期应大于50mS,越大越准确,否则电阻变送器的不稳定读数也影响计算结果,因为电阻测量响应有滞后。

然后加入惯性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D(2014-04-09):
方法有两种

1、把事实值和历史值(或者设定值)做一个比较,像差距太大或太小的值直接去掉。

2、采集多次求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