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径不同的仪表问题

楼主(2014-02-13):
350口径的蒸汽管道,不知道哪个白痴安装工给焊上了个400口径的孔板,发现已经晚了,这里准备上一个流量计的,有没有办法补救一下?比方说从变送器设定方面?

网友A:
准备上,说明还没上,那就换400口径的流量计吧

楼主:
已经安装上了,都焊好了

网友:
孔板是更换的,不可能 焊接在管道上。孔板测量流量主要看孔板开孔孔径,

网友B:
孔板流量计安装前后都要有一节直管段的,前面是10倍的直径长度,后面是5倍的直径长度,由于安装的空间限制,最少也要前面是5倍的直径长度,后面是3倍的直径长度,流量计的孔板是可以更换的,不可能焊接在孔板流量计的内部的,你说的不会是预留安装孔板流量计的法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