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怎么发送负数

楼主(2014-02-13):
我自己用VB写了一个modbus发送程序,然后发现发送不了负数,请问怎么才发送负数呢,是不是需要转换成补码发呀?

网友A:
在正负数前面分别再加一个ASCII符号或者字母,发过去后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负数前面分别再加一个ASCII符号或者字母,发过去...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思路,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