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PLC,前辈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4-02-13):
我是个新手,想学习PLC,也没什么基础,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从哪里开始学起,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先下载个编程软件,自己熟悉一下编程环境;

然后看帮助,看手册;

或者找点视频教材看看;

网友B:
同是新手,不知如何下手中,顶上。

网友C:
花几百元买个PLC和编程电缆,下载它的编程手册和编程软件,先把编程手册上的样例程序下载调试一遍,再找几个几个实际小程序练练手,差不多就可以接活了,学的快的话只需一个月左右。

网友D:
看你是想学什么牌子的PLC,结合你接触的PLC重点学它,最重要的是实际操作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想学什么牌子的PLC,结合你接触的PLC重点学它...

请问哪种品牌的PLC比较好上手?我主要用它的位置控制功能,我是销售步进电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看你是想学什么...

台达的可以吗?

网友E:
plc易学难精,?、???????/

网友F: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blogdetail.aspx?id=20140201102444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