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与智能仪表相连

楼主(2014-02-13):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智能仪表通讯,并要读出仪表的显示值,在软件中应如何设置。是用485来通讯。

网友A:
一般软件中无对应协议的驱动,采用modbusRTU方式通讯

网友B(2017-02-21):
谢谢了,学习了,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呢

网友C(2018-05-05):
首先,仪表里面的波特率要和触摸屏里面的一样,如何看看仪表说明书上面的modbus协议

网友D(2019-04-14):
昆仑通泰触摸屏如何同多台智能仪表通讯并读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