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一次接线图和二次接线图

楼主(2014-02-13):
     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电气技术标准,使用电气系统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表示电气装置中的各元件及其相互联系的工程图,称为电气接线图,又叫电气线路图。电气线路图按其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可分为一次接线图和二次接线图。

(1)一次接线图   也叫主接线图,是表示电能输送和电能分配路线的接线图。与一次接线直接相连接的电气设备,称为一次设备或一次元件。一次接线图一般用单线绘出,图中的设备(如开关)位置都是无电压时的位置。图一是低压配电的一次接线图,包括以下三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由配电变压器B、电流互感器(三只)1LH、刀开关1DK、自动空气开关1ZK和连接导线组成,它是电能输入部分。

    第二个单元由刀开关2DK、电流互感器(三只)2LH、自动空气开关(四只)2ZK-5ZK和连接导线组成。

    第三个单元由刀开关3DK、熔断器1RD和2RD、电流互感器(单只)3LH和4LH及连接导线组成。

    第二个单元和第三个单元是电能输出(分配)部分。

    B、1LH、1DK、1ZK等都是一次设备。

图一:低压配电一次接线图

(2)二次接线图   上述一次接线图所绘出的三个单元,只表明电能的输送和分配,而未表明电路的控制、指示、监控、测量和保护,表明电路的控制、指示、监控、测量和保护电器正常运行的接线图,称为二次接线图,也叫副接线图。与二次接线直接相连的电器,称为二次设备或二次元件。

    二次接线图往往只汇出一次接线图中的一个单元的某一元件。某一参量或表明某一功能。例如,图二是图一中电能输入单元的电流互感器1LH(电流参量)的电流测量二次接线图。由该图可见,电流表A就是二次元件。

图二:电流测量二次接线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次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C:
二次回路,就是控制回路了。以前有个师傅老就这么叫。

网友D(2019-12-23):
二次回路比较难,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