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控制落后脉冲输入?

楼主(2014-02-13):
小弟我最近搞贴标机项目遇到个非常担忧的问题。

伺服电机接收到脉冲输入后旋转会落后于脉冲输入多少呢?

我觉得不可能绝对的同步,虽然我把增益调的比较高,让他快速响应脉冲输入。但是在1000脉冲每圈,10圈/秒的情况下会不会落后很多脉冲。

期待大神的回答,急啊,揪心啊!

网友A:
完全同步当然不可能的,你可以调整工艺动作方式,让他动起来“看似”同步啊

网友B:
伺服里面有个偏差值,是指示命令脉冲和返回脉冲之间的值的。而且另一个参数,开关量输出的,意思是偏差超出。就是说你在一个参数里面设定2000,那么当偏差超过2000的时候输出接通。

网友C:
可以试一下合信的H1A伺服,自带贴标功能。其位置和速度曲线由伺服内部规划好,滞后性更小,还能省掉PLC

网友D:
一般面板显示的位置误差就是它滞后的脉冲数,增加位置Kp可以增加响应,也可以增加速度前馈增益(这个一般在加减速效果明显),两个都不宜过大,过大容易过冲,且机器走起来很生硬的感觉。

网友E:
伺服电机以位置模式跑起来时,指令位置与反馈位置是不会相等的,相等则表示电机已经跑到指令位置了。指令位置与反馈位置(绝对坐标)的差值,就是指令脉冲偏差,正是因为有这个偏差,闭环系统才会去跟随指令,偏差乘上位置环比例增益,再进行一定的量纲转换,就得到了指令速度,这样电机才能转动。同样,速度闭环也使电机的反馈速度跟随指令速度。进一步就有电流环。所以,反馈位置是会落后指令位置的,这也是非常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