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cp341组态问题

楼主(2014-02-14):
请各位帮我看下,图片。

问题是这样的,我原来装的是step7 v5.5 sp2中文版,为了支持wincc,改成了5.5 sp3英文版。但是,打开程序以后,发现cp341没法配置了,那个parameter按钮成灰色了,是我没设置对还是怎么搞,请各位指教。

网友A:
    V5.5 的  CP 341 也能 配置使用的呀,我用的 SP1 都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5 的  CP 341 也能 配置使用的...

 所以我感觉比较奇怪

网友B:
参数包 没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包 没安装。。。。。。。。。。

参数包在哪里下载啊

楼主:
搞定了,少了ptp的一个驱动,同时还要下载modbus slave的驱动,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