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中的分辨率

楼主(2014-02-14):
如题,比如西门子8 点输入,9/12/14 位分辨率或者8 点输入,增强型 16 位分辨率

   这里的分辨率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在实际的工程中有什么作用,麻烦请详述!!!谢谢

网友A:
称重举例,精度高秤的每克都能够识别,差的只能以千克为单位识别。如果你要称重50克的产品你会选择哪种?

如果你要秤的对象都是千克以上一下的都忽略的,你又选择哪种?

现在这个秤上有选择范围,类似万用表的直流或者欧姆档位,你就可以根据对象来选择合适的档位,定位你的精度

网友B:
8 点输入指有8个AI通道,9/12/14 位分辨率指A/D转换。

可以理解为信号全量程细粉的份数,14位=2的14次方份,数字越大精度越高,

一般0.1%的精度对应分辨率应大于10位。

网友C:
模拟量理论上的分辨率是无限的,但是我们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时因为器件的关系,只能将模拟量转换为一定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也就是该模块对模拟量的数字量化能力

网友D(2018-10-19):
输入分AI和DI,分辨率是指AD转换器对输入信号的分辨能力 分辨率越高,AD转换器输出的数字量越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