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 PLC 后面是什么模块 ?

楼主(2014-02-14):
  看看 SIEMENS  PLC 是哪几个模块,还有 后面跟着的是什么元件呀 ?

    还真不知道 后面是什么模块 ?

网友A:
是不是远程IO模块;

网友B:
倍福的远程I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倍福的远程IO。。。。

也可能是 菲尼克斯 或者其他 品牌的IO Remote 模块

网友D:
像是远程I/O模块,具体品牌看不出来。

网友E:
“里”字下面那橘红色的方块,特像倍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里”字下面那橘红色的方块,特像倍福。

 不知道倍福和万可能不能通用,感觉就是品牌标示不同而已。难不成都是贴牌的。

网友G(2014-06-21):
WAGO万可的远程I/O

网友H:
引用 网友G:
WAGO万可的远程I/O

正确

网友I(2014-09-09):
还有泓格的智能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