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 电机 电流问题

楼主(2014-02-14):
请问电机的额定功率为0.75kw,额定电流为0.61a,对不对,电流小不小?

网友A:
三相0.75KW电机的额定电流在2A左右。单相电机的电流就更大了。

网友B:
热继电器一般原则:热继最大电流应大于工作电流的1.2倍。

但一般1KW一下电机可以不使用热继,因为空开具有热继的功能,如果要求不很精确,选择合适的空开即可起到热继保护作用。

网友C:
en 楼上说的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