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板是什么板

楼主(2014-02-14):
  一台小设备的控制电路板是这样的,不知是什么板?

   看看 输入 的三相 380 V 电源,然后还有控制线二组,然后输出三相 380V

  拆下近距离的拍张

网友A:
既然是输入三相、输出三相,无非就是调功和调压。

网友B:
单独从一个电路板看不出来,需要综合整个电路图才能判断

网友C:
发电机上用的调压板

网友D:
有没有电柜的图纸,拍一张上来分析

网友D:
看板子貌似是分相控制的控制板

楼主:
  没有 详细的 图纸, 现在 这块板 不知哪里出故障, 输出 三相控制的 电机 反转 ?

网友E:
水哥,这块板子怎么看着像威图空调控制板,还是三相滴。。。

网友E:
中间那三个大疙瘩可是西门子三相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F:
应该是发电机的调压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那三个大疙瘩可是西门子三相固态继电器吧????

  对的,是 SIEMENS 的 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