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PPT智能压力传感器的特点

楼主(2014-02-14):
  霍尼韦尔PPT智能压力传感器,可广泛用于工业、航天、军事、医疗器械、大气环保检测及家电等领域。该款智能压力传感器可以帮助用户向数字测量系统过渡,而不用增加新的昂贵的硬件设备。PPT系列精密智能压力传感器的主要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可组态的传感器

  PPT传感器具有优异的重复性和稳定性;其压力信号可由单片机设置为数字输出模式,也可以设置为模拟输出模式。这些特点使得PPT传感器可作为一个高精度的标准模拟装置而不需要连接数字通讯线路;作为一个用户可组态的模拟传感器,用户可通过RS232总线给PPT组态,然后在现场作为模拟抟 使用;而作为一个智能型且具有地址的数字输出传感器,它可进行双向通讯。该压力传感器可单独工作,也可作为传感器网络上的一点。

  2、标准的模拟压力传感器

  在许多应用中,PPT传感器可直接作为一个标准的模拟传感器。它只需加上5.5~30V的电压和压力源即可.由于其内部压力敏感器件的重复性非常好并可利用单片机进行数字补偿,因而可获得很高的稳定性和精度。在-40~+85℃的温度范围内,PPT传感器具有0.05%FS的典型精度。

  3、用户可组态的模拟传感器

  利用RS232串口总线,用户可通过PC发布指明令亚改变PPT传感器的任何一个参数。所有组态的变化均可存放在PPT传感器内部的EEPROM中,并可由用户可任意设计或取消。同时要可以通过几条简单的指令来根据各种不同的需要对模拟输出进行修改,如进行最大和最小模拟输出电压的调节以及压力量程的压缩等。

  4、带有地址的智能传感器

  在数字串口通讯模式下工作时,PPT传感器具有更多的方法解决压力测量中的问题。但应注意:由于压力信号首先需要经过数字化外理,所以数字输出模式的组态可能会影响到模拟输出的模式。

  5、压力单位可选择

  除基本单位psi(每平英寸承受的压力)外,PPT传感器具有12种压力单位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大气压、巴、厘米汞柱、英尺水柱、英尺汞柱、英寸水柱、kg/cm2u27627毫巴、毫米汞柱、Mpau31859米汞柱等。另外,它还预认有一个用户自定义单位,因此,用户不必不可为单位换算进行额外的浮点运算。Psi和其它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如下:

  1psi=27.68英寸水柱(在0℃)

  1psi=51.714毫米汞柱(在0℃)

  1psi=27.73英寸水柱(在20℃)

  1psi=6.8946×10-2巴

  1psi=703.05毫米水柱(在0℃)

  1psi=6.8946×103巴Pa

  1psi=704.33毫米水柱(在25℃)

  6、采样速率可调

  PPT传感器可对每次测量的压力信号进行积分,积分时间可在8ms至12s之间选择。这样可以提高数字控制系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适应性和抗干扰能力。

  7、跟踪输入变化

  有时用户需要在压力发生快速变化时使采样速率随之加速,因此,该PPT可以设定2倍加速。用户可设置一个阀值,当压力在阀值范围内波动时,采样速率自动加速,当压力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年采样速率以恢复原样。

  8、降低压力读数速率

  当压力缓慢变化或者不变时,用户可以降低输出读数速率。这样PPT传感器可以跳过255个读数而使两次输出时间相隔51分,这种功能称为空闲计数功能。PPT传感器还可以设置为只有在压力变化时(超过认定阀值)才输出或只有当上位机查询时才输出等其它工作模式。

  9、PPT通过RS232总线联网

  一台PC机最多可挂接89个PPT传感器,每个PPT传感器具有一个独立的地址。利用这种网络模式,用户可以和一个传感器、一组传感器或网络上所有的传感器通讯。

  10、外部控制模拟输出

  PPT传感器的模拟输出电压可由上位机通过RS232串口控制,在这种模式下,PPT传感器通过数字口输出压力数据,同时,上位机也可以对PPT压力传感器的D/A输出以及与测量压力无关的模拟、电压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