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电池无电了,原程序会丢失吗?

楼主(2014-02-14):
最近接触了一款PLC的电池报警无电了,不知原程序会丢失吗?在更换了电池后,发现仍有部分输入输出功能,我有些疚结。如是掉电的话,不可能再有功能了。不知大家有遇到此类情况吗?因当时对设备的输入、输出口不太了解,就没继续向下深入的调试。回来后,我想可否进一步的向下深入调试??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
程序是不会丢的,内部数据,比如时间值,计数值等是会清零的

网友B:
如果PLC带有cunchuka存储卡,且存储卡是不易丢失性的,下载程序到存储卡里面,程序不会丢失,否则就会丢失。

网友C:
三菱A系列的,电池报警,几天长时间不换,程序会掉的。

网友D:
如果PLC一直不断电的话,程序不会丢失。

网友E:
电池报警不会马上丢失程序,电池没电长时间停电后程序会可能丢失。另外不会出现丢失一部分程序的情况,若丢失就是全部。

网友F:
有一部分型号的会丢失

网友G:
刚刚处理了一个春节停机过长,程序丢失的故障。

网友H:
1、看看有没有存储卡

2、外部有没有断电

有其中一样,程序都不会丢

网友I:
如果程序存储在存储器(内存类型为RAM,),电池缺电程序会丢失!

如果程序存储在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电池缺电程序也不会丢失!

西门子400系列、三菱A系列、三菱FX2N系列等均会丢失程序,

网友J:
哪款PLC呀,具体型号具体分析

网友K:
没电了内部掉电保持的数据会丢,电池供电的时间也会丢。

程序貌似不会丢吧。

不过看过一款PLC手册里面写到内部锂电池6个月不充电程序也会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L:
一般不会丢失程序的,。。。。

网友M:
明眼人看明白事。

已经很明白的了。

网友N:
PLC带有cunchuka存储卡,且存储卡是不易丢失性的

网友O(2015-11-13):
SIMATICS5 换电池后 怎么复位工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