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105期-PLC控制系统中的闭环控制

楼主(2014-02-14):
  我们知道现在的PLC控制系统中目前比较高端是:加上编码器等实现闭环控制,因此这期的擂台我们就要求用自己熟悉的一类PLC来实现闭环控制,要求有比较详细的PLC的组态配置以及闭环控制模块的设置截图,越详细越好,并有比较完整的控制程序。荷香管的运行过程更佳,有讲解最好!

PLC的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104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10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50积分。

网友A:
曾经做过的一个项目:

三菱PLC和温度模块实现温度PID闭环控制系统

风机鼓入的新风经加热交换器、制冷交换器、进入房间。

原理说明:进风不断被受热体加温,欲使进风维持一定的温度,这就需要同时有一加热器以不同加热量给进风加热,这样才能保证进风温度保持恒定。

PLC接线图如下,按图接好线。配线时,应使用带屏蔽的补偿导线和模拟输入电缆配合,屏蔽一切可能产生的干扰。FX2N-4AD-TC的特殊功能模块编号为0。

输入和输出点分配表

这里介绍PID控制改变加热器(热盘管)的加热时间从而实现对温度的闭环控制。

在温度控制系统中,电加热器加热,温度用热电耦检测,与热电耦型温度传感器匹配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FX2N-4AD-TC将温度转换为数字输出,CPU将检测的温度与温度设定值比较,通过PLC的PID控制改变加热器的加热时间从而实现对温度的闭环控制。PID控制时和自动调谐时电加热器的动作情况如上图所示。

三菱PLC和FX2N-4AD-TC实现温度PID闭环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M8002为初始化脉冲,用MOV指令将目标值、输入滤波常数、微分增益、输出值上限、输出值下限的设定值分别传送给数据寄存器D500、D512、D515、D532、D533。

本PLC闭环控制系统通过PID控制不断调节加热器的加热时间,从而实现了恒温控制。

楼主(2014-05-18):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进来!!!!!!!

网友B:
输送带的恒速调节

配置PLC(FX3U-32MR)+模拟量输出模块(FX0N-3A)+变频器+1000P编码器

原理说明:输送带启动,通过周期性采集编码器数据,计算出输送带的速度,然后通过pid调节,通过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改变电机的速度,从而实现输送带的恒速传输.

示例程序,示例程序2S调节一次,PID参数D200――D219落,根据实例需要调节这些参数.示例程序未经过实际验证,只是本人的一个思路,不对之处还望见谅。

网友C:
高手呀,这个帖子收藏了。

网友D:
来的全都是都是技术人才呀!

网友E(2014-07-02):
需要细致的研究和思考。非常不错的思路

网友E:
非常好,继续学习和研究

网友(2014-08-01):
好几年了,做了一个自动绕保护焊丝的程序,台达eh2,dop-b,1,根据焊丝直径自动计算排线步距。2,根据绕丝速度(高速计数中断)控制放线速度

网友F:
数控机床系统方框图如图,根据对工件的加工要求,事先编制出控制程序,作为系统的输入量送入PLC。与工具架连接在一起的传感器,将刀具的位置信息变换为电压信号,再经过模-数模块,作为反馈信号送入PLC。PLC将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比较,得到偏差信号,随后经数-模模块将数字信号转变为模拟电压信号,经功率放大后驱动电动机,带动刀具按期望的规律运动。系统中的PLC还要完成指定的数学运算等,使系统有更高的工作质量。图中的测速电机反馈支路是用来改善系统性能的。

网友G:
接触一个这样的控制:PLC闭环控制系统中PID控制器的实现

其实,模拟量在控制中很常见的。

PLC的PID控制器的设计是以连续系统的PID控制规律为基础,将其数字化写成离散形式的PID控制方程,再跟据离散方程进行控制程序设计。
在连续系统中,典型的PID闭环控制系统如图1所示。图1中sp(t)是给定值,pv(t)是反馈量,c(t)是系统的输出量,PID控制的输进输出关系式为:

式中:
M(t)—控制器的输出量,M0为输出的初始值;
e(t)=sp(t)-pv(t)-误差信号;
KC比例系数;
TI-积分时间常数;
TD-微分时间常数。

S7-200的PID指令

部分参考网络。

网友H(2015-06-23):
高手,学习了,应当多出这样的擂台

网友I(2016-05-23):
学习高手们的经验,我现在正在努力学习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