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107期-PLC+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的例程

楼主(2014-02-14):
   我们知道,目前的位置控制系统中,PLC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也可以通过PLC来产生控制步进电机所需要的各种时序的脉冲进行控制,也可以通过PLC+步进电机驱动器两者结合起来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因此这期我们的擂台就要求,针对自己所熟悉的一类PLC来编写程序实现一类PLC+步进电机驱动器两者结合起来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要有详细的PLC组态和步进电机介绍设置等!程序要有相应的介绍,越详细越好,完成的最好的获大奖,奖励不限!

PLC的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106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10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50积分。

网友A(2014-04-01):
这么久了为什么没人回帖

网友B:
大神们 看你们的精彩程序

网友C:
有大神来个西门子S7-1200关于编码器闭环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么?

网友D:
三菱FX1S-14MT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非本人原创,但是响应楼主号召上传,共同切磋)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大致阐述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由于水平有限,本实例采用非专业述语论述,请勿引用。

·FX系列PLC单元能同时输出两组100KHZ脉冲,是低成本控制伺服与步进电机的较好选择!

·PLS+,PLS-为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子,DIR+,DIR-为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端子。

·所谓绝对位置控制(DRVA),就是指定要走到距离原点的位置,原点位置数据存放于32位寄存器D8140里。当机械位于我们设定的原点位置时用程序把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停止,X1闭合,动作到B点停止,接线图与动作位置示例如左图(距离用脉冲数表示)。

·程序如下图:(此程序只为说明用,实用需改善。)

·说明:

·在原点时将D8140的值清零(本程序中没有做此功能)

·32位寄存器D8140是存放Y0的输出脉冲数,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少。当正转动作到A点时,D8140的值是3000。此时闭合X1,机械反转动作到B点,也就是-3000的位置。D8140的值就是-3000。

·当机械从A点向B点动作过程中,X1断开(如在C点断开)则D8140的值就是200,此时再闭合X0,机械正转动作到A点停止。

·当机械停在A点时,再闭合X0,因为机械已经在距离原点3000的位置上,故而机械没有动作!

·把程序中的绝对位置指令(DRVA)换成相对位置指令(DRVI):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0,则机械正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原点。D8140的值为0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1,则机械反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左边距离B点3000的位置(图中未画出),D8140的值为-6000。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子示意图:

·FREE+,FREE-:脱机信号,步进电机的没有脉冲信号输入时具有自锁功能,也就是锁住转子不动。而当有脱机信号时解除自锁功能,转子处于自由状态并且不响应步进脉冲。

·V+,GND:为驱动器直流电源端子,也有交流供电类型。

·A+,A-,B+,B-分别接步进电机的两相线圈。

网友E(2014-05-19):
谈一个关于自己做的步进进行原点复位的程序

一套步进电机+丝杆+3个感应器.FX3U系列plc.

接线如图所示,因为步进脉冲和方向接受5V信号,所以各串一个2K的电阻,IO定义如下

序号   IO点   定义

1   X0   左极限常闭

2   X1   原点

3   X2   右极限常闭

4   Y0   脉冲

5   Y4   方向

回原点指令ZRN D1 D2 S1 S2,D1为高速,D2为低速,S1为原点信号,S2为脉冲信号,

运动指令DRVI D1 D2 S1 S2, D1为脉冲数,D2为速度,S1脉冲信号,S2为方向信号,

搜索原点方式:

1.若X1有信号,则向左搜索原点;

2.若X0有信号,则先向右运行,过了原点之后再向左搜索原点;

3.若X0/X1都没信号,则向左搜索原点,若X0先有信号,则跳转到2回原点方式,若X1先有信号,则跳转至1回原点方式.

程序如下:

网友F(2014-07-15):
好好看看,准备一下资料,上传

网友G:
有达人出来做个厉害点的程序吗

网友H:
这个好,通过实例让大家学到东西。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参加擂台比赛,并得到好名次。

网友I:
硬件:

Siemens S7-200系列PLC

步进电机

实现功能:

快速精确定位控制

具体实现内容:

采用PTO的多段管线工作方式实现粗定位,PTO的单段管线方式实现精定位。

假定电机的起动和结束频率是2KHz,最大脉冲频率是10KHz。在粗定位过程中,用200个脉冲完成升频加速,400个脉冲完成降频减速。使用PLC的PTO多段管线脉冲输出时,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升降频过程中的脉冲增量值。

给定段的周期增量=(结束周期时间—初始周期时间)/Q
利用这个公式,加速部分(第1段)周期增量为2,减速部分(第3段)周期增量为1。因第2段是恒速部分,故周期增量为0。

展示程序:

加速部分(第1段)周期增量为2,减速部分(第3段)周期增量为1。因第2段是恒速部分,故周期增量为0。PTO的包络表从VB500开始存放。

网友J:
中航温度传感器 CATIC温度变送器 压差开关 流量开关  中航

网友K:
好活动  帮忙顶一下  步进电机的控制 只有启动 停止 加速  匀速  减速  这5个过程吗?如果有具体要实现什么工艺要求的话  程序就好编一些。完全自己想的话 要用的时间还是蛮多的,本人新手  还望大家多指导。

网友L:
以前接触步进电机的时候做过一次实验。

不过没有T型输出的PLC,最后用西门子R型输出的试了一哈,就实现了正反转。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源用了24V的开关电源,步进电机需要的脉冲信号用了5v的开关电源。

程序找不到了,记得就用了PLSY指令。

网友M:
期待更多高手解答。。。。。

网友N:
   首先,大家应该理解:

   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和定位的目的。

   步进电动机不能直接接到直流或交流电源上工作,必须使用专用的驱动电源(步进电动机驱动器)。控制器(脉冲信号发生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的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这样我们只要在PLC编程就很简单可以实现对电机控制了。

网友O:
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O:
梯形图由主程序调用2个正反转子程序

子程序首先涉及接口,再用顺序指令循环送电

网友O:
子程序接口

网友P:
很好的例子 、

值得学习

网友Q(2014-10-12):
很好很好,学习中!!!!!!!!!!!

网友R: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擂台前期的一些帖子显示不全呢,没有图片啊。管理员帮忙给看看?

网友S(2015-06-22):
怎么着不到图形,管理员能帮忙吗

网友T(2017-08-22):
引用 网友E:
谈一个关于自己做的步进进行原点复位的程序一套步进电机+...

请教下,要是想增加Z相信号提高精度,这个ZRN指令应该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