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工艺

楼主(2014-02-14):
恒压供水变频器一台7.5KW,水泵两台一用一备,由LOGO控制器进行控制。

之前网上看到一些恒压供水的工艺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控制过程:水路管网压力低时,变频器启动1#泵,至全速运行一段时间后,由远传压力表来的压力信号仍未到达设定值时,PLC控制1#泵由变频切换到工运行,然后变频启动2#泵运行,据管网压力情况随机调整2#泵的转速,来达到恒压供水的目的。当用水量变小,管网压力变高时,2#泵降为零速时,管网压力仍高,则PLC控制停掉1#工频泵,由2#泵实施恒压供水。至管网压力又低时,将2#泵由变频切为工频运行,变频器启动1#泵,调整1#泵的转速,维修恒压供水。如此循环不已。

问题:

1.恒压供水变频控制能否不采用变频一拖二模式,直接一台变频器拖动1#水泵,2#水泵工频启动。自动运行时,先启动1#变频泵,由压力传感器传送信号给LOGO控制器进行PID调节,当1#变频泵满负荷运行时压力仍不满足要求,则直接启动2#工频泵,继续由1#变频泵进行PID调节,当压力太高时,则直接切断2#工频泵,继续由1#变频泵进行PID调节,能否这样控制?这样控制不是简单很多?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完全可以

楼主:
可以吗,请问如果可以的话为何之前的案例要使用变频一拖二的形式呢,变频一拖二形式的意义何在?

网友B:
搞这么麻烦,直接用供水型变频器.  abb 有这样宏,不休要加装供水控制器、plc 完成切换泵。

供水搞这么麻烦干嘛,直接用变频器内置pid  fdt延时通断(50HZ 2min 投第二台泵,低于30Hz 丢泵)第二台泵工频运行。

一工频一变频,工频投入半小时断开(用水高峰时间)

超压 断水保护串在启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麻烦,直接用供水型变频器.  abb 有这样宏,...

 但是客户要求使用触摸屏操作界面啊,单一的恒压供水变频器能跟触摸屏通信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搞这么麻烦,直接用供水型变...

 变频器可以和触摸屏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可以吗?我只知道变频器能和控制器通信,不知道能否和触摸屏通信。请问有没有做过类似案例,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和什么品牌的触摸屏通信?谢谢!

网友D:
没问题的,台达CP系列变频器,配B系列的屏,485通讯。变频器内置10K的plc,完全满足要求啊。案例在台达官网上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搞这么麻烦,直接用供水型变...

现在好像没有变频器不能rs 485通信,

威纶通就有很多示例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download/

简单的恒压供水搞触摸屏,简直是面子工程, 无非就是将企业广告放在上面。

看看实时电压,电流,水压,电机运转信息.

既然弄触摸屏了 干脆把事情搞得复杂点,再加个plc  模拟量模块,赚的钱也越多,低压 超压报警都输入plc ,plc进行pid运算,输出频率给变频器.

加一个漂亮ui界面,顺便做记录曲线图,手动设定切换时间,电压、电流,水压曲线图,报警记录,参数修改记录。监控记录一切参数变动信息。

系统出问题了,让外人无从下手.

网友E(2014-10-12):
我认为也是没有这样,费钱

网友F(2015-01-15):
完全可以,设计一拖二呢

(1)这样是为了两台泵的工作时间一样,不会因一台泵满足需求,造成另一台泵一直停着。

(2)两台泵的启动都是变频启动。有的案例就是用变频器用作软启动。

至于能否和触摸屏通讯,完全没问题任何变频器都可以和任何触摸屏通讯的。一般的通讯协议现在的都兼容

网友G(2018-05-07):
完全可以,现在好多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如ABBACS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