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过这个继电器

楼主(2014-02-14):
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前辈用过这个漏电保护继电器的, 现在坏了, 该型号又停产了, 一个这个的继电器要2000多的,我想问问你们都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 能否用其他的型号替代了。

网友A:
没见过,没见过的电器也太多了。不过,就单是漏电保护,我看旁路得了,没用的东西。

网友B:
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C:
没见过这继电器;有点像机械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
有点像安全继电器

网友E:
这个继电器看着功能挺多的,停产了可以咨询一下厂家有没有替换型号。

网友F:
应该外面还有一个零序互感器吧

网友G:
这个是可调性的漏保继电器

网友H:
这个不是漏电保护吧,是过流保护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是漏电保护吧,是过流保护吧?

我看就是个过流保护吧,记好设定值,找个智能的换了吧

网友J:
这个好像是时间控制器吧,有置位,复位功能。

网友K:
ABB,STARTCO等品牌都有漏电保护器,可以发给他们的技术支持,让他们给选型替换

网友L:
欢迎加入直流屏销售、技术支持、探讨群316662402 本群为新开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外面还有一个零序互感器吧

 嗯, 是的, 还真需要假装一个零序互感器的,哥们有见过么

网友M:
看铭牌是意大利的东西,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