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 -J3的学习日记

楼主(2014-02-14):
近几天公司一台设备出现因产品结构变化,导致设备控制异常,该设备实现缠绕功能,利用三菱伺服实现自动翻转和生产中的转盘定位,因为产品重量增加,导致生产过程中转盘位置随着产品重量增加出现转动位移,为解决这种现象,开始学习三菱MR-J3伺服,此前一直没有关注。知识也是用到之时方恨少啊!

首先找了一台备用控制器和电机,具备硬件条件。从网上下载说明书备查(太多不愿看),下载控制软件MR configurator并安装。上图:

全英文啊,借助软件凑合着学了(不知各位谁有中文版的啊?),万事俱备啊!得准备酒菜了。

今天十五了,明天再来接着说。

楼主:
今天周六,天气不错。屋外仍不时传来零星的鞭炮声,都说过来十五这年也就过完了,调整心态要开始一年的奋斗了!闲话少说,接着昨天的事儿继续:

查说明书,看接线图

首先给L1 、L2接入交流220v做主回路供电(没有三项220v,L3就空着吧)

控制回路L11、L22供电从主回路并接

P1、P2是接电抗器的,没有直接短起来

U、V、W接电机,注意相序,接错了要报警的

编码器用了一根5米的三菱专用线通过控制器CN2端口连接

因为具体功能还没搞明白CN1端口暂且放一边,等等!说明书上说急停需要线路线路连接:

找电源,焊接CN1插头,此次一并将用到的正反转限位、伺服ON等信号线都弄好,后面

就省心了。上电了!线路有点乱,实验不求美观了。

楼主:
报警了:AL25

说的是绝对值的事,手头上没电池,先按简单的来吧!重新上电就正常了。明白的给说说!

楼主:
为什么没有吱声的啊!好寂寞!

接着昨天继续说,重新上电后问题又出来了,报AL16

检查编码器接线没问题,更换同样的电机仍然报同样故障,检查PC22参数,竟然为1000,难怪!现场使用的编码器电缆是50米的,我做实验用的是5米的,参数应为0000.说明书看的少啊!

看来30米以上的必须是四线制,应该是考虑抗干扰的因素吧!

网友A:
太羡慕了,竟然有那么多东西让你实验呀

楼主:
取之于企业,最终也要用之于企业啊!

楼主:
这两天粗粗的看了下说明书,因为该驱动使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所以尝试改变PB08位置环控制增益的参数试验下,看能否起到增加伺服开启状态下的制动力。从控制器面板上查看该参数为37(系统默认),改为60.确认并停电,问题来了!再次上电后该参数仍为37.改不动啊!从调试软件上全部下载也是无法改动。为什么啊?

楼主:
从说明书看,该参数没有特殊说明啊!

网友B:
自动调节状态,所以会自动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节状态,所以会自动还原!

 说的极是,刚刚试过。将PA08的初始更改为手动调节状态后,位置环增益能改动了。

楼主:
另外上述实验过程中也考虑到了参数初始化的步骤,找遍说明书也没有相关参数,奇怪啊!从网上找找!找到并实验下还真是正解:

将PA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
然后将隐藏参数PH17改为5012,断电再上电。

网友C(2016-04-27):
人还在么?你那个cn 1到底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