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威纶通

楼主(2014-02-14):
我用威纶通软件EB8000已写好程序,没有屏,想直接用电脑与三菱PLC(FX1N)进行在线模拟。PLC与笔记本用的是PLC编程电缆,usb转的那种,可是无法在线模拟,是我的参数设置的不对还是数据线用的不对啊。

网友A:
是你的参数设置不对。可看EB8000手册,慢慢来。

楼主:
到底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啊。郁闷啊。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的EB8000版本不对,安装了一个最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应该吧,这个直接在线模拟,应该跟软件版本关系 太大吧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C:
说实话,你重头开始写触摸屏程式~~没有PLC一起连接线写。,,很容易就出错的,,最好是在线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