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FX自制编程电缆说明

楼主(2014-02-14):
1、此电缆适用所有的FX系列PLC,但建议用户使用SC-09编程电缆。

2、RS232、RS422均是全双工通信,只是电平信号相反且电压不同。上改图采用RS422单边驱动的通信方式,和RS232基本相同。

3、电阻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限制电流,防止电流太大烧坏通信端口。

4、通信的距离约为15米, 最好采用屏蔽电缆,并接好屏蔽。

5、不要在两头都带电的情况下插拔编程电缆,以免烧坏通信端口。

网友A:
顾美厂方,你们的产品介绍做得特别的差,以下是“DX2NT-44MR/T可编程控制器”产品介绍:

A款:DX2NT-16/24/32/40/44MT/MR(-8AD4DA)

B款:DX2NT-16/24/38MT/MR(-12AD8DA)

也许本人比较笨,怎么也看不懂,进、出究竟各是多少点?

还有:

DX2NT-20AD与上位机是什么关系,是否仅能专连你们的顾美PLC,还是可以连接任意PLC,怎么连?需要专门编制程序?

自己的产品介绍的都这么含糊,让用户来猜谜,怕泄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顾美厂方,你们的产品介绍做得特别的差,以下是“DX2N...

您好,抱歉,可能有些网站上的资料不是很清楚。是这样的,我们DX2NT板式PLC分为两款,点数可选8入8出、12入12出、16入16出、20入20出、24入20出等,也也根据客户具体情况定制,还可以选8入4出或12入8出的模拟量,模拟量输入类型分为温度、电流和电压可选;模拟量输出分为电流和电压可选。

DX2NT-20AD是一个20路温度/模拟量采集模块,有一个422编程口,可选装两个485口,外形尺寸:105*70*12;如果客户需要的模拟量点数比较多,可以购买此型号做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