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 PLSY 和CALL 的问题

楼主(2014-02-14):
x0是启动开关,原来的设想是启动后,没按下X10,Y1一直闭合,按下X10后,Y1以1HZ频率抖动,5秒后关闭Y1。结果基本实现了,但是最后关闭的时候Y1会有大概半秒左右的时间高频抖动,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你是要达到控制目的还是找到程序的错处?

网友B:
这个程序能实现?不太敢相信哎

网友C:
这程序能运行吗?貌似不行吧!

网友D:
调用子程序错误,这个程序不能实现的。

楼主:
能运行的,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我想用双线圈,只能用跳转,不是用子程序。

楼主:
是控制焊枪的,焊枪启动后要运动到工作点,到了工作点(x10)后开始抖动

楼主:
刚学着用三菱的,可能会出点笑话,大家指出来,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E:
你没写主程序结束指令,调用指令必须要写的、、、那肯定是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