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能用吗?

楼主(2014-02-15):
程序如下:

两个按钮,实现无暇手柄的安全系统的,请各位大侠看看能否运行,Y5的运行时间为多长?

网友A:
这个理论上Y05可以输出一个扫描周期。但是基本不能实现。X010,X011需要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动作!ms级的!无暇是说的双手安全作业吗?

网友B:
上升沿指令好好理解下

网友C:
实际上Y5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Y5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E:
  这样 Y5 可能不会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上Y05可以输出一个扫描周期。但是基本不能实现...

是的,我看了也觉得不可思议,但他们说他们就是这样用的, 感觉很无语

网友F:
如果Y5是晶体管输出的话,这个脉冲是可以输出成功的。

至于能否在同一个周期按下开关,就是阁下的事了,不必无语。

只要你知道,只要你了解情况,难的不是你。

网友G:
不可能实现,你能保证在一个扫描周期里面同时接通?

好吧,就算你可以了,Y005总要带个自保吧?否则你连输出灯都看不到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