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软启动的电动机还要变频节能改造吗?

楼主(2014-02-15):
请教电动机软启动和变频器节能有何不同?已经有软启动的电动机还可以进行变频节能改造吗?用了变频器之后,软启动还用吗?谢谢!

网友A:
东方兄好久不见,软起和变频从原理上就不同,根本没有可比性。

节能与否还能看负载和具体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方兄好久不见,软起和变频从原理上就不同,根本没有可比...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新年好!

这个问题是一个朋友做节能改造中碰到的,原来不知道水泵已经有软启动,他去做变频节能改造,到了现场才发现,有个软启动箱在前面,电话问我“有软启动的电动机还可以进行变频节能改造吗,如果可以原有的软启动还要不要了?”其实东方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到这儿请教专家了。

谢谢您的回复。东方印象上,软启动有在线工作式,可以调节电压,有一定的节能效果,还有就是仅仅启动时用一下,启动完了就转旁路,但启动时冲击电流较小,也有节能效果。

朋友关心的是,原来认为水泵节能总有个20~30%的节能率,担心原来就是节能的,这个效果就不明显了,还有原来的软启动要不要了?

谢谢!

网友A:
软启动去掉,市电进变频器,用变频器直接拖动水泵,水泵的流量通过PID或者传感器控制变频器转速。

由于水泵的扬程和电机转速平方成正比,流量和电机转速成正比,而功率是扬程和流量的乘积,所以功率和电机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所以通过改变电机转速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软起基本没有节能的效果,挂前头的话会因为电压过低而影响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还请东方兄在不忙的时候多过来指导下。

网友A:
软起的作用就在电机启动瞬间,启动完成后软起也就没用了,所以就没什么节能效果。

而风机水泵等平方转矩型负载,使用变频器降低频率调整流量,所以能有节能效果;提升机等恒转矩负载就不会有效果。

网友A:
东方兄好久没见了,最近忙些什么呢?方便的时候加我Q吧:81961300

楼主:
报名成为HOTEAM老师门下学生。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节能与否和工况有关。。。。。

网友C(2020-02-24):
我觉得有必要搞变频改造,软起就启动那下而已,变频更完善点,还可以调节,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