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解释

楼主(2014-02-15):
有哪位知道,竖线上的常开M0在PLC编程软件中什么指令呢,求帮忙!

网友A:
这个很像三菱的程序,程序中有主控指令,M开头的命令

网友B:
三菱中常开指令是m8000

网友C:
三菱程序中的主控指令:MC主控,功能: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

                     MCR主控复位,功能:公共串联触点的消除

M0是内部中继

网友D:
该图竖线上的M0是模拟或监控时出来的,形象的表示母线(就是左边的竖线)上串了 M0,编辑的时候是 没有的。它没有对应的指令, 之所以模拟的时候有,是因为MC N1 M0 那条指令。

网友E:
  M0是内部中继 , 是因为你的程序 前面 用了 M C主控 指令, M0 起连接作用

网友F:
三菱 到现在没弄过。。

网友G:
是主控指令,MO没动作,下面M47.M4F均不输出,即使前面都ON.类似继电器电路中的主控或急停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图竖线上的M0是模拟或监控时出来的,形象的表示母线(...

谢谢,是的,明白了,在写入的模式下是看不到的!

网友H:
你输入了

MC N0 M0

的时候就自然出现在读出模式(Shift+F2)的状态。编辑状态下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