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多速度调速问题

楼主(2014-02-15):
     小弟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三菱变频器我想用7种速度分别运行,不知道怎么接线和设置参数,还请各位大师给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外接三速的弄过,7速的木有遇见过。这还真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三速的弄过,7速的木有遇见过。这还真少见。

好像是可以组合使用的,变频器参数也要设置一下

网友C:
可以用modbus通讯,接线方便

网友D:
看三菱说明书,通过外接三速端子通断组合就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三菱说明书,通过外接三速端子通断组合就可实现。

 谢谢!我已经实现了!

网友E:
Q系列,走CCLINK总线,程序里编写速度数据,想多少速度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