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与三菱FX3U PLC如何通讯 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4-02-15):
我现在用的机器是三菱FX3U  PLC 控制的,想在想加一套装置,但这套装置是用的欧姆龙PLC(CP1E   型号) 控制的,如何实现他们两个PLC之间进行通讯,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A:
如果数据交换很少,直接IO点连接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据交换很少,直接IO点连接多简单

谢谢了,我想交换的是三菱里的M值。我已经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