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做危不危险???

楼主(2014-02-15):
车间里面有台搬运机器人,液压爪有一部分断了,然后电工就这么做:

焊机负极直接接到地面铁板上,正极的线脱了,用根铁棒连着

然后,机器人上放根铁棍到地面铁板上,开始焊机

楼主的问题:

1,这样有什么安全隐患

2,对机器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貌似非常乱

网友B: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绝对不允许这样做的

网友C:
  这个现场真是太乱呀,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绝对不允许这样做的

1, 电焊机 电流很大,很容易 烧坏电器

2, 还有焊机 正极 都 不用 绝缘 线,易跳火引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绝对不允许这样做的

 到底是什么隐患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绝对不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场真是太乱呀,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绝对不允...

这样做 就离事故不远了, 变压器 输出正极 都用金属代替链接。。。

楼主:
其实我想问,如果人站在铁板上有没有事?如果机器人没关机,控制柜会不会被烧掉?

网友G:
这现场--太乱了,需停产整顿!

网友H:
你把机器人的电源撤掉,人穿好绝缘鞋,可以临时操作一下

网友I:
   按你的描述,极有可能焊机或机器人外壳带电而致人触电。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是必须的,并应规范操作程序。

网友J:
再主要的是焊机接地线如果脱离,焊接的大电流从机器人电源地线引出,引起电气火灾及烧毁电气!!!!!!!!!

网友K:
为了不影响生产,一般处理故障时,都这么干过。

网友L:
额,焊接的危险性我不知道,我以前在车间搞焊接多了去了。

不过焊机的地线一定要弄好,焊机引弧启动时电压有80多伏,会打人的。

另外,强烈建议将抓手拆下来焊接,含有电子器件的设备直接焊接走过大电流会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

拆下抓手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记号,再装的时候位置要对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再主要的是焊机接地线如果脱离,焊接的大电流从机器人电源...

网友N:
电焊机负极必须用电缆引出,并且一直引导焊接点。

用基础或底板做负极最大的问题是,焊接电流会通过关节轴承,对轴承会产生电蚀,会损坏轴承。这么做,绝对的违规作业。

网友O:
没看出什么安全隐患,不过在工作现场穿着羽绒服、牛仔裤倒是不协调,你家发的工作服问题更大!

网友P:
对电脑冲击最多,会莫名其妙的烧CPU

网友Q:
真实的把机器人不当人耍子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没看出什么安全隐患,不过在工作现场穿着羽绒服、牛仔裤倒...

就是

网友S:
这样做的话容易对导线,PLC和其他电子设备产生影响,接地要就近接地的。我们发生过接地过远,导线融掉事故。(借穿线管做的接地)

网友T:
楼上的兄弟们,都是大惊小怪的,看来大多数没有从事过现场施工焊接。

嘿嘿。。。这样的状况在现场施工中非常多。

网友U:
焊机为可控硅输出,只要不是高频输出,短时间应该无大碍,关掉机器人电源,将电源的接地线临时拆掉,会对机器人关节轴承有一定影响,短时间应该也没事。

网友V: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绝对不允许这样做的,生命只有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