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40变应器定速运行接哪几根线?

楼主(2014-02-15):
第一次用三菱变频器,我只设计了正转,反转、OUTPUT STOP、和故复位4个信号给变变频器,今天调试发现,正转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RUN指示灯闪,没频率输出,不动作,不知道应该设哪个参数,如果任意给个高、中、低速信号,变频顺就有频率输出了

请问我只给一个正转信号,如果高、中、低速信号不接线,需要改哪些参数,变频器能够RUN?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滑轮调节频率呀,仔细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就能找频率来源的参数

网友B(2014-04-15):
可以用端子排的10,2,5接一个电位器,或者用4-20MA的信号去控制。

网友C:
这里问你速度信号取自那里给定?如为本地(键盘),则应将速度给定往上调便会有输出,如为远程(外接电压、电流)给定,则应在相应端通过电位器(变阻器)等加上大于零伏时便会有输出。再有是,在最低频率只要大于零,也会有输出。要注意的是,有些变频器端子给定频率时,优先于前两频率给定执行,因此会有你所说的加上任意给个高、中、低速信号,变频顺就有频率输出的现象。

你问只给一个正转信号,如果高、中、低速信号不接线,需要改哪些参数,使变频器有输出;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如速度(频率)给定为本地,则无需修改参数号,只要将速度给定旋钮上调至合适值便可。同样如速度(频率)给定为远程,则应将速度给定的相关参数修改为远程(或端子),然后只要将速度给定电位器上调至合适值便可。这里提醒你,无论速度给定是本地或远程,都应对速度(频率)给定的上限值的参数进行相应的修改,以保安全(出厂值一般设定为0~400Hz)。对速度(频率)给定的下限,可根据使用要求来设定或可不修改(保持出厂值零)。

总之应仔细阅读用户手册,在理解的基础上才可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修改,特别是经翻译过来的用户手册,更要认真阅读理解,这是许多经翻译过来的用户手册,在语句表达不是那么好理解。能直接读外语的那更好了。

网友B(2014-06-06):
搞定没有呀。来点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