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度wifi的疑惑

楼主(2014-02-15):
小度wifi既便宜,又方便携带。在无线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最近发现:驱动安装要几乎每次重启电脑后重新安装驱动,感觉很麻烦。为什么每次要安装驱动?

网友A:
 小度wifi   ? 没有用过,还要安装驱动 ?

网友B:
楼主中大奖了?小度wifi

网友C:
wifi还需要装驱动的么?你是有线网络接入,然后用USB分享wifi么?假如是那样,你看是不是被360或者其他整掉了驱动。

网友D:
下载个wifi共享软件不就ok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载个wifi共享软件不就ok了么

楼主:
驱动是要安装的,才可以建立和手机连接的无线网络。

每次建立的网络名称不同。密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