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输出模块问题

楼主(2014-02-16):
三菱Q系列输出模块的指示灯亮,输出也有电压,但是装上电磁阀后电压就没有了,更换了新的模块和电磁阀也这样,而且就那两个点有问题,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电磁阀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B:
如果是插头输出型式的模块(例如QY42P、QH42P、QY41等等),应该是插头内部焊接不良脱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