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端口误删除

楼主(2014-02-16):
本人误将电脑设备管理器中com1端口删除了,现不知道怎么恢复。求大家给出个主意。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中--〉扫描硬件改动与变更  自带串口的话,一般系统会自动重新安装驱动,恢复的。不行应该也能看到未知设备或者驱动未正常安装的设备,重新安装驱动,应该就可以了。你可以在重起电脑后,来做这些!

网友B:
重启就又出现了

网友C:
问题:只要物理硬件还在,你删除系统刷新立刻就安装了!

你放心好啦!

刷新你不会那就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只要物理硬件还在,你删除系统刷新立刻就安装了!你...

刷新仍没有,重启系统也没有。物理接口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