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皮带机头机尾电机通过PLC同步变频器方案

楼主(2014-02-16):
请教,一条长皮带。设计机头一台和机尾一台电机,分别用变频器驱动。变频器均通过PLC,做DP通讯独立控制。现在是PLC给定两台变频器都是一样的转速,但是其中一台电机电流很大,一台很小。现在有什么方案,能使得两台电机电流差不多,也就是出力差不多。如果每隔30秒去比较两台电机电流,相差比如50A就调整另一台电机转速,每比较一次,调整1转。这种方案可行不?请各位老师能否给个方案

网友A:
有一种很帅的东西:编码器。还有一种很帅的东西,叫带DP通讯的编码器。

我们进口灯检机设备上凡是旋转部位均有编码器,全部是DP通讯,这样主机和进出2条输送带可以做到同步。

当然了,控制程序没看到,估计是利用了PID吧,和伺服原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很帅的东西:编码器。还有一种很帅的东西,叫带DP...

长皮带是头尾各一个驱动滚筒,每个滚筒上一台电机。皮带长度是2公里,头部设有PLC主站,尾部设有PLC从站。之间又光纤通讯。变频器和PLC之间均为dp通讯。有编码器。编码器只能测量电机转速。当滚筒和滚筒有周长误差,或者长皮带中间有负荷不平衡,也会导致电机电流不一致,所以要求PLC程序内做同步平衡,使得两台电机电流差不多,出力也差不多。

网友A:
可是你在设计出力和转速有直接联系么?貌似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你在设计出力和转速有直接联系么?貌似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啊

增加某电机转速,必定增加该电机负荷。转速增加,滚筒与皮带之间的摩擦力增加。如果宏观观察皮带,皮带看成匀转矩负荷,增加某台转速后,该电机负荷增加,另外一台的电机所受到的负荷必然减小。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各位

网友B:
  看你 这么 长 2KM 的皮带, 调整 两台 电机 输出是有一点难度, 最好是用 变频器的 输出 恒功率控制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 这么 长 2KM 的皮带, 调整 两台 电...

无论是要电流一样,还是转矩或者功率,总是要两台电机比较这些参数,然后调整某台电机转速来使得这些参数相近吧。我的意思,是怎么做这个比较,怎么做这个程序?我希望知道的是理念,不一定要详细的程序梯形图

网友C:
皮带头电机作为主,尾电机作为辅,速度直接给定到头电机,尾部电机速度通过头电机给定速度,头电机运行负载,尾电机运行负载,3个参数共同调整尾电机速度。

皮带启动的时候,直接同时给定2电机速度,变频器启用电流限制功能。运行起来后再把上述算法加入控制。

这样尾部电机就跟自动跟踪头电机运行,负载会出现波动,这就看参数的调节了。30s调整周期长了点吧,2公里的皮带头尾部反应时间没这么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头电机作为主,尾电机作为辅,速度直接给定到头电机,...

“头电机运行负载,尾电机运行负载”是什么意思?头尾变频器之间没得任何电气之间的直接联系,都是分别通过DP和PLC通讯,所有命令都是PLC分别给两台变频器的。所以,需要在PLC中做同步

网友D:
选用西门子的东西,只能说你脑袋进水啦!

直接用台达或者康沃变频器,启用485主从同步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用西门子的东西,只能说你脑袋进水啦!直接用台达或者康...

西门子300PLC,ABB ACS800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皮带头电机作为主,尾电机...

不需要在变频器之间进行直接的电气连接,你不是已经有DP了吗,在PLC中做程序就可以了。

运行负载的含义就是皮带头电机、皮带尾电机的负载,不是电流,是功率。变频器(电动机)功率直接反应了两电机的运行状态,间接反应了皮带负载大小。

你是水泥行业应用吗,皮带是上坡还是下坡,如果是下坡更麻烦一些。

你可以搜索一下水泥行业,这个是成熟案例。特别是用ABB ACS800的变频器,应该有现成的案例。皮带下行,能量反馈电网的案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我希望电流比较,也是基于功率或者力矩也是依据电流电压计算的。因为两台电机相差得速度其实很小,在力矩公式里面,电压和速度相比较于电流的变化,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选择以电流为比较采样参数。

网友A:
关注此贴中。

我总在想,2KM长的输送带,有这么长么?这么坑爹?要是从中间断了(不太吉利)是不是要开车到中间去?

利用编码器进行转速同步我觉得还可以啊,皮带是软的,头尾一起出力可以的啊。在同步的同时变频器应该会自动调整的吧。

出力来控制这个是不是有问题,输送带上的货物不是均匀的,运行的环境不一样。

持续关注此贴!!我翻一下变频器手册去。。。看看有没有自动增益什么的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此贴中。我总在想,2KM长的输送带,有这么长么?这...

我公司最长皮带机是10350米

楼主:
希望有老师能给我需要的解答

网友E(2020-07-24):
直接主从控制或droop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