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达1500转,3000r/min的伺服电机24DC电源要串多大的电阻,如何计算,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2014-02-16):
频繁正反转启动,转速要达1500r/min,现伺服电机为3000r/min,24VDC要串多大的电阻,如何计算的?如果是1000r/min呢?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伺服电机需要伺服驱动器来控制;

当采用模拟量控制时,需要设置模拟量速度增益,就是X转每分/mV或X转每分/V。

然后你需提供模拟量的大小和正负关系来控制转速

如果是靠电源+电阻调节,你需要用电位器来调节输出的电压。

楼主:
谢谢了,我原想直接串电阻,用24直流电源给驱动器模拟量信号!

网友B(2014-07-01):
看你的电位计是多少欧的,说白了就是电位计的最大阻值和你串的电阻的阻值来分24V的电压,这样你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