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变频的水泵系统耗电量怎么测量计算

楼主(2014-02-16):
请教各位大神:

一台4KW 的水泵带变频器恒压供水,领导需要节能情况的数据。

怎么测量功率呢?

以前坛子里面有个帖子是谈论互感器能否测量变频线路,不知道有没有结果。

还请大神门指点一下!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大神,当管路较长,管路弯曲较多,压力采样点布置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的蒸馏水是单管线循环的,每个用水点都是主管道通过U型弯下降后再上升,没有支管。

而且用水点离供水车间有400米,管线上的用水点也不在一起,最远的距离达40米

网友A:
可以用互感器粗略测量,节能其实也只能算出一个大概值,不会太精确的

网友B:
     装个变频器 并不是有很多的节能 , 只是 恒压 为主, 要测量 用量能 直接装一台 电功表 不就 OK 了吗 ?

网友C:
压力传感器要装在靠近出水口的位置。

耗电量不能用计算获得,因为负荷是变化的,只能安装电度表计量。你的情况可以装单相电度表计量,读数乘3。

要节能数据就要有比较:把水泵打到直通,计量一定时间的用电量,在折算到24小时的的用电量;水泵打到变频运行,计量24小时的用电量。二个数据比较就是节能数据。

网友D:
三菱PLC特价销售  欢迎致电:18695794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