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模块的求助的啊!

楼主(2014-02-16):
在用台达的AD模块的,关于AD的模块的计算不是很清楚的,程序上是压力变送器是0--1.6mp输出的是4ma--20ma,的电流,转化成压力值显示屏示的,计算是压力MP=(D-6400)/(32000-6400)*1.6  D是ad的取样数值,求指教的啊 !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回复的啊,我看了手册好几遍了,还是不太明白的啊,我自己顶顶的!

楼主:
没人回复,我自己回复了,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就能程序对上了!

由图的比例关系可知,AD/AC=DE/BC,固有,xMP/1.6=(Dx-6400)/(32000-6400)

所以有xMP=(Dx-6400)*1.6/(32000-6400)

以上使用0—20ma的曲线,测量压力变送器0---1.6MP的转化成4—20ma,经AD转换后的压力值!

网友A:
你直接把AD转换器设置为4---20mA输入模式,转换的结果0---32000就直接对应0---1.6MPa了。你去偏移个4mA干嘛?台达模块又不是没这个功能,何必去程序中多出几步运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AD转换器设置为4---20mA输入模式,转换...

我也有疑问的,这程序不是我写的,我只是后期维护的,不知道写程序的人是怎么想的!上面这样理解你说偏移计算没问题的吧!谢谢回复的!

网友B(2014-04-10):
使用偏移(也就是0-20MA)的好处在于某一路输入断线了也能使模块工作,只要把模块上断线的那一路正负端子短接,这样模块就不会报故障

网友C(2019-06-27):
台达模块gain和offset值可以设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