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能不能和欧陆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

楼主(2014-02-16):
我是新手,刚才试了下,用昆仑通态TPC7062显示欧陆EV500变频器频率,反正就是不能通讯。

有哪位大神能给个简单的小例子吗?这个MODBUS就是入门难啊。

网友A:
你把说明书发我邮箱,我看看:18516181772@163.com

网友B:
   没有试过 MCGS 屏直接控制 变频器的,楼主搞成功后要将 案例 发出一一起共享一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说明书发我邮箱,我看看:18516181772@1...

已发送,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试过 MCGS 屏直接控制 变频器的,楼主搞...

说明书上说支持MODBUS RTU对变频器的参数读写,可以读变频器的频率、电压、电流、转速、模拟量值等内容,还能控制变频器启动运行,MCGS也支持MODBUS,那为什么不能用MCGS直接控制变频器呢,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C:
你没有搞出来而已,继续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吴林林 你把说明书发我邮箱,我看看:1...

 发了,你收下,做的是频率给定

网友D(2014-05-21):
mcgs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E(2017-07-17):
又做出来的吗,我现在也在研究怎么弄?

网友F(2017-08-27):
只要变频器支持MODBUSRTU就可以

网友G:
可以的,直接用通用莫迪康Modbus驱动,然后找到设备软元件对应的Modbus地址,注意设备端口设置。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1708/726674_1.shtml

网友H:
用MODBUS串口调试工具先试好没问题了再接MCGS。

网友I:
多谢楼主分享哈,多多学习,多多交流

网友J(2017-11-23):
楼主。可以通信控制,把你的案例发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