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最高操作频率设定问题

楼主(2014-02-16):
我想问一下如果变频器的最高操作频率设定不合理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没看懂问题,不过见过有人用在机床主轴(高速电机),最高频率设定1000Hz!

网友B:
驱动的电机,运行异常

网友C:
这个? 你设定最高频率,但是你不一定要用这么高的频率啊。。。没什么问题吧。一般变频器的默认是60或者100吧。台达的是60,安川的是100.貌似这样。至于你要用很高的频率,那么不知道你的电机或者机械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D(2014-10-24):
变频器就首先要报加速中过电流啊。因为加速时间是根据这个参数来算的

网友E(2017-01-16):
烧电机啊,报警过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问题,不过见过有人用在机床主轴(高速电机),最高频率设定1000Hz!

请问,你知道台达B变频器高频参数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