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FX系列扩展问题

楼主(2014-02-16):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FX系列的PLC要扩展输入和输出单元,是应该把输入扩展装在前面还是应该把输出单元装在前面?如果随便装会对PLC运行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影响不大,不过一般把大功率的放在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把扩展单元点数多放在前面好点,是这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