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问题:晶体管输出PLC驱动电磁阀

楼主(2014-02-16):
            关于晶体管输出PLC驱动电磁阀的问题。

   请教高人:晶体管输出PLC驱动电磁阀可靠吗?

  要驱动的为24V(3-10W)亚德克电磁阀。

   目前使用的方法有两种,但都有缺陷:

   一种是加中继隔离再驱动电磁阀,但也存在问题。我是在自动端子机上使用,工作频率20-40次/分钟,每天工作2-3万次。就是用进口的和泉作中继,其标称寿命也只有10万次,当然使用中比这个要长。这样一来,岂不是要经常更换中继?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PLC放大板来驱动电磁阀,但安装又较麻烦。

所以请教高人,PLC直接来驱动24V(3-10W)亚德克电磁阀是否可靠?当然会加续流二极管。PLC直接驱动电磁阀电路中加0.22欧的电阻可以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吗?

网友A:
加固态继电器驱动,寿命、速度都没问题。

网友B:
晶体管驱动直流继电器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动作很频繁,就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网友C:
阀坏了中继都没坏。

阀的动作次数一定没有中继长。

一个my4中继,有4个触点,可以用4世。没有见过中继的衔铁被吸合撞击而塌陷的。

网友D:
10W次的寿命是在触头额定状态下测试的参考结果,电磁阀负载这么小,几乎可以不考虑电气寿命,用继电器的机械寿命来参考都没问题。

一个变电站的直流屏闪光继电器,国产的那种,大约2s动作一次,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用了2/30年都没问题,你计算一下动作次数,你这点要求担心个啥。

网友E:
对“PLC直接来驱动24V(3-10W)亚德克电磁阀是否可靠?”的回答:

 24V(3-10W)的直流电磁阀的工作电流为0.1~0.5A ,而晶体管输出的PLC输出电流在24V下最大电流<0.2A(如:S7-200为180ma),故用PLC直接来驱动24V(3-10W)亚德克电磁阀是不可靠的(即晶体管易烧毁)。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是加一级功放管连接。比加一个继电器省钱又可靠。见下面连接电路图:

 此电路用功率管作跟随器,再加一续流二极管做保护,此管可选用BD137(可输出1A),价格为 1元钱。

网友F:
我的应用经验:

小于5W的电磁阀,我都是直接驱动(有带指示灯或者吸收二极体的,就不需要另外独立加装吸收二极体,如果没有带指示灯或者吸收二极体的,需要独立加装吸收二极体);

大于5W的电磁阀,还是加装继电器,运行频率较低者,加装普通机械继电器即可,运行频率较高者(每天动作大于100次)加装固态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思来想去还是用放大板来驱动电磁阀算了。

1楼建议用固态是个好主意,但成本有点高,同时要重新做板安装。

2楼建议很中肯,谢谢。

3楼建议有理有据,谢谢啦。可能有个问题我没说清楚。我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做出来的产品要提供给客户,客户不管用了多久只要有问题只会一个电话要我们维修人员过去。一个中间有4个触点可以用,坏了一个只要换另外一个就行了,但关键是我们要去跑一趟,哥哥,油钱都不少哩。

   其实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用晶体管输出PLC直接驱动24V、3-10W直流电磁阀,电磁阀上加续流二极管,电路中加0.22欧电阻作为短路保险,这种方式的可靠性高不高(每天2000次动作,2年内这方面不出问题)?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G:
  如你的 PLC 晶体管输出PLC 电压 24VDC,能驱动 5W 左右的设备完全直接驱动,不需要任何中继的,我们使用的  PHOENIX 的 模块都是直接驱动 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W次的寿命是在触头额定状态下测试的参考结果,电磁阀...

 太感谢了。我一直疑惑:标称10万次为什么用起来远超过10次也不会出问题,尽管也知道电磁阀负载很小,但这个小到底对中间寿命的延长有多大的作用不好量化。您肯定有过很多使用经验,明白在此情况下,中间几乎与机械寿命等同,机械寿命一般1000万次,那肯定够用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PLC直接来驱动24V(3-10W)亚德克电磁阀是...

   谢谢。高手就是高手,分析得很清楚。呵呵,我留了点余量,我们现在使用的电磁阀是亚德克DC24V、3W的,这款比佳尔灵6W的质量还好,当然也贵些。所以为了可靠,现在在PLC输出与电磁阀之间加了个放大板。放大板尽管不是射随器,但效果和您提供的方案相同,放大板选用的功率管为5A的。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应用经验:小于5W的电磁阀,我都是直接驱动(有带指...

   谢谢您提供的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你的 PLC 晶体管输出PLC 电压 24VDC...

  谢谢您的宝贵经验。请问一下:对5W以下电磁阀,每天工作2-3万次,2年之内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PLC直接来驱动24V(3-10W)亚德克电磁阀是...

   又仔细看了一下,再次感谢您的帮助。准备采用您的方案。您这个方案的好处,可以单独做一个小板安装跟随器,而且PLC始终是安全的,电磁阀就是短路也不会烧毁PLC。

网友H:
更换电磁阀,有一种高频电磁阀你可以使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更换电磁阀,有一种高频电磁阀你可以使用一下

   谢谢。电磁阀损坏,客户的机修工一般易于判断,也好更换,我只要保证前级的驱动可靠,就能减少很多售后维护。电磁阀本身也是一个消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PLC直接来驱动24V(3-10W)亚德克电磁阀是...

  再请教一下。为了防止电磁阀短路烧毁功率管G,请问在电磁阀与公端间(0V)之间要不要加限流电阻或采取其它保护措施,如果加,那么加多大的电阻合适?谢谢啦。

网友I:
中继是比较好的,更换也方便,你的这个应用符合要求的,另外用三极管放大进行转,也是常用的,你的3-10W是否可以直驱,个人认为,直接驱动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热心回帖。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一直寻找直驱的方式呢?并不完全是因为成本的问题。一来我用的电磁阀功率较小,3W-6W。二来做过设备的人都知道,设备终端操作者并不是设计者,结构复杂给终端用户会带来很多不便。第三,这也是我的主要原因,我一直认为在满足要求的条件下,结构越简单可靠性越高,越便于终端用户自行维护。

   打个比方,中间坏了,中间触点那么多,换一组就是了,很简单,但终端用户不一定有这个能力,他只知道坏了叫你过去,你开车一去,半天功夫,油印都一、两百,到了以后就换个中继或触点。维修费都不好意思收他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对“PLC直接来驱动24V(3-10W)亚德克电磁阀是...

师傅,新年好!

 我怎么不见图呢,我想学一下!

网友E:
回16楼:电源电压确定(24V),加限流电阻保护功率管不是最佳方法,因为电阻阻值取大会使电磁阀不动作,取小,可使电磁阀工作,但一旦电磁阀短路,其短路电流>>电磁阀工作电流,如大10倍,就会使管子功耗增大10倍。不及时处理,照样会烧毁功率管。

  最佳方法是加“过流断开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16楼:电源电压确定(24V),加限流电阻保护功率管...

   有道理。谢谢。请问选用合适的PTC热敏电阻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E:
回21楼:用合适的PTC热敏电阻能满足要求,但也得外加控制电路来实现。不如用一小电阻串接电磁阀电阻回路,正常时小电阻压降很低,电磁阀可正常运作,一旦电磁阀线圈短路,必然使小电阻产生很高的冲击正电压,使一双稳态电路反转,切断PLC的输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21楼:用合适的PTC热敏电阻能满足要求,但也得外加...

谢谢。

网友K:
10W这么大的电磁阀?还不装中间继电器?

以前搞过德国一款电磁阀,1W的,直接驱动很好使,PLC(继电器型)直接驱动使用了6年无故障。

建议还是装一款继电器,选个好点的,进口欧姆龙的。

还有就是你说的标称10万次,那个是额定容量测试的。就是说继电器上写着10A,那么这个10万次就是在10A电流下测试出来的结果。

而继电器的机械寿命是1000万次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就算触点电蚀,机械上还是可以用的,换个触电而已。一个小型继电器有多达4组,还不够用么,就算扔了也不心疼,几十块而已,维修也很方便,电话说一下就好

网友L:
收益匪浅啊,,谢谢分享。。。。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对“PLC直接来驱动24V(3-10W)亚德克电磁阀是...

个人比较支持5楼的做法

网友N:
做产品的考虑可靠性需要支持,我提供个芯片型号VNQ810  四通道驱动器,对于你的负载应该能满足要求,提供温度、过流内部保护。ST公司有一系列这样的驱动专业芯片

网友O:
PLC控制电磁阀,要注意几点!NPN晶体管输出比如(FP0系列输出,它的控制电流是0.3A.FPX系列的是0.5A)0.3A*24V=7.5W 0.5A*24V=12W 亚德客电磁阀最大是10W。所以前面FP0的不能直接用,后面FPX可以直接用(晶体管的也一样可以用) 要看你用什么PLC,它的输出电流最大是多少。在范围内就直接用,能用PLC本身的使用时间是最长的;没有用好会击穿晶体管

网友P:
引用 网友K:
10W这么大的电磁阀?还不装中间继电器?以前搞过德国一...

 可以使用中间继电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做产品的考虑可靠性需要支持,我提供个芯片型号VNQ81...

谢谢。

网友Q(2014-07-01):
我需要160点继电器输出的PLC,求选型

网友R:
个人觉得,最可靠的方法还是用“晶体管输出”驱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然后吸住电磁阀。

网友S(2015-01-30):
我們是使用繼電器控制,現在想考慮更換晶體管,樓主有沒有好的建議,推薦一下   謝謝   可以交噶朋友么 QQ356080812

网友T:
个人觉得台达的PLC驱动亚德克的110系列的电磁阀没有问题的,我也用过,因为要驱动13个电磁阀,就直接驱动,2年了都没有问题,一天大概就2K多次吧,在大一点的我都是加一级PLC放大板,之前我搞过一台机器也是用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坏了,他们老板自己去买了一个过来,里面自带续流二极管的,继电器的线圈线又接反了,导致PLC一驱动继电器就使24V电源短路,机器就停,后来把问题找到了,但是PLC的输出部分安然无恙,所以台达的的输出还是很好的,别的牌子的PLC也搞过一次,结果输出部分马上就挂了

网友U:
我拆开看到过PLC的晶体管输出部件,工作电流应该不止0。15A。直接驱动10W的电磁阀肯定没问题的。当然我建议先写一个电磁阀寿命测试的程序,动作10万个周期试一试。

网友U:
我反而认为外接中继继电器的方式会降低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V(2015-03-19):
固态继电器是最好的方式,omron有一种固态继电器和普通的8脚继电器外形和安装方式都一致,使用很方便。

网友W(2015-08-19):
引用 网友Q:
我需要160点继电器输出的PLC,求选型

价格,性能,品牌都是选型的条件,很多PLC都能扩展,满足160点要求

网友:
建议使用中继,将中继的4组触点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