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速度按以下曲线变化,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2-16):
横坐标为时间一个周期为400ms,纵轴为plc发送的脉冲频率,伺服电机设定为没1000个脉冲转一圈减速比为9.

网友A:
伺服电机按这个曲线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是plc发不出。

那也要看什么plc。

网友B:
一个周期用100个点,PLC 4mS的数据写入时间,足够。即使扩大到200个点,2mS中断,SIN指令加写端口,时间也不是问题。只要其它功能程序开销不大,只要PLC不是太糟糕的品牌和系列,没问题。

网友C:
这个做出来了吗?做出来能把程序借我看看吗?我也想让私服走这样的曲线 只是一直没有做出来

网友D:
呵呵,速度环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A:
现在还没谈到闭环这份上。现在还在讨论怎么去输出。

网友E(2018-06-03):
上海枫信减速机  www.fxjiansuji.com   18964087328